请问关于屏互换的问题

楼主(2008-02-22):
请问,一般笔记本像20针30针的屏,针口一样都可以通用换吗????
还有同样口型号的什么区别之分吗???
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针口一样大部分可以互换,但是有些就不行.比如说信号编码方式不一样,电源位置不一样等.很多液晶屏都可以互换,包括接口不一样,只要对应电源和信号线就行了,我试过很多14针 20针 30针的只要电源和信号线对应,百分之70都可以互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