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电源输出线颜色的含义与功率的分配

楼主(2008-02-22):
电脑电源的输出线路远比大多数电器的输出线路复杂,花花绿绿一大把线。其实其中大部分输出线都连接在同样的焊点上,只是输出设备不同所以需要多根连线而已。 同样颜色的输出线,其输出电压都是一致的。电脑电源上的输出线共有九种颜色,其中在主板20针插头上的绿色和灰色线,是主板启动的信号线。而黑色线则是地线。其他的各种颜色的输出线的含义如下:红色线:+5VDC输出,用于驱动除磁盘、光盘驱动器马达以外的大部分电路,包括磁盘、光盘驱动器的控制电路,在传统上CPU、内存、板卡的供电也都由+5VDC供给,但进入PII时代后,这些设备的供电需求越来越大,导致+5VDC电流过大,所以新的电源标准将其部分功能转移到其他输出上,目前主板特别是P4、Athlon64等新式主板对于+5VDC的要求越来越小。但如果你的机器是老式的单电源接口主板,那么+5VDC的输出电流直接影响你电脑的超频性能。黄色线:+12VDC输出,用于驱动磁盘驱动器马达、冷却风扇,或通过主板的总线槽来驱动其它板卡。在最新的P4系统中,由于P4处理器能能源的需求很大,电源专门增加了一个4PIN的插头,提供+12V电压给主板,经主板变换后提供给CPU和其它电路而不再使用+5VDC,所以P4结构的电源+12V输出较大。P4结构电源也称为ATX12V,而AMD的Athlon64系统也继承了这种设计。如果你的电脑拥有大量的驱动器或有一个高频P4 CPU,那么有强大的+12VDC输出是必要的。橙色线:+3.3VDC输出,这是随着ATX电源增加的输出。以前电源供应的最低电压为+5V,提供给主板、CPU、内存、各种板卡等,从PII时代开始,INTEL公司为了降低能耗,把CPU、内存等的电压降到了3.3V以下,为了减少主板产生热量和节省能源,现在的电源直接提供3.3V电压,经主板变换后用于驱动CPU、内存、显卡等电路。强大的+3.3VDC有利于内存、显卡等设备的稳定与超频。以上三种输出,是电脑电源的主要电能输出,它们的输出线明显多于其他输出,而且输出电流也要大得多。白色线:-5VDC输出,在较早的PC中用于软驱控制器及某些ISA总线板卡电路.。在许多新系统中已经不再使用-5V电压,现在的某些形式电源如SFX, FLEX ATX 一般不再提供-5V输出。在INTEL发布的最新的ATX12V 1.3版本中,已经明确取消了-5V的输出,但大多数电源为了保持向上兼容,还是有这条输出线。蓝色线:-12VDC输出,主要用于某些串口电路,其放大电路需要用到+12V和-12V,通常输出小于1A,在目前的主板设计上也几乎已经不使用这个输出,而通过对+12VDC的转换获得需要的电流。紫色线:+5V Stand—By,最早在ATX提出,在系统关闭后,保留一个+5V的等待电压,用于电源及系统的唤醒服务。 很明显,要考量一个电源的功率支持能力,最主要就是要看红色、黄色、橙色三条线的最大输出能力。而不同配置的系统,则对于这三条线的输出能力有不同的要求。对于大多数新装配的电脑,显然+12VDC输出是最重要的。 插电即开机的原因 经常有人问——为什么我的电脑只要一插插座就会开机?其实问题就是处在上面介绍的+5V Stand—By上。以前的PSII、AT电源都是采用机械式开关来开机关机,从ATX开始不再使用机械式开关来开机关机,而是通过键盘或按钮给主板一个开机关机信号,由主板通知电源关闭或打开。由于+5V Stand-by是一个单独的电源电路,只要有输入电压,+5VSB就存在,这样就使电脑能实现远程Modem唤醒或网络唤醒功能。然而最早的ATX1.0版只要求+5VSB达到0.1A,这样,经常会由于"插插座"这样的动作导致的电涌被误当作开机信号而被触发。所以INTEL公司在ATX2.01版提出+5VSB不低于0.72A,基本上解决了这个问题。 对比电源的电路设计,可与上面某品牌电源对比 除了基本设计与用料外,某品牌电源有几个特点在目前的主流电脑电源中应该算是非常独特的。其中最为人关注的就是主动式PFC和和磁放大技术。 主动式PFC PFC电路,实际上就是一个"升压变换器",大多数电源上使用的都是被动式PFC(也称无源PFC),它的原理是使用一个高规格电感线圈才减小相位差。而主动式PFC(也称有源PFC)则是使用专用的开关集成电路来调整电流的波形。在某品牌电源内部的一组独立电路板就是它的主动式PFC电路。与被动式PFC相比,主动式PFC的体积小、转换效率高,而且对于滤波电容的要求低(只需要一个容量较小的高压电解电容就可以),对于电源输入电压的适应范围比较大,而且使用主动式PFC的电源可以从PFC芯片获得辅助电源,不需要使用待机变压器。但是缺点在于电路复杂、成本高,而且在设计不良的情况下,会引入新的噪声。 某品牌电源上使用的PFC电路很明显属于主动式PFC,这对于提高其输出电路的稳定性有很大的好处,而且这使得它对于输入电压的适应范围很大。某品牌电源的输入电压范围是90V-264V,这与市场上的"宽频"电源基本是一样的。虽然某品牌的没有把这点作为主要卖点宣传,但是显然这是它的性能优势之一。 磁放大技术 按照某品牌的资料说明——"磁放大技术特点:磁放大技术就是指+3.3VDC、+5VDC、+12VDC分别用独立的副绕组设计,因此上表中+3.3V +5V +12V的电流输出可以同时达到上表的电流"。很明显,根据这个解释,我们可以画出磁放大技术的原理示意图。 这种技术好不好呢?这点得一分为二来看,从好的一方面来看,磁放大技术使得电源规格中所标的最大输出电流都是"真实输出",也就是说可以根据它判断出电源的实际带负载能力。但是,另一方面,由于磁放大技术的使用,使得电源能量输出的灵活性下降了。在传统电源上,如果一台电脑对于+5VDC的需求很低,那么大可以将其电流降至相当低来保证+3.3V的大功率输出。然而在磁放大技术的电源上,即便+5VDC输出还有余量,也不能将其电能转到+3.3VDC上。 所以,磁放大技术更多的是符合了某品牌的"真实功率标示"的宣传,由于使用这项技术,它的标示就成为掺不得虚假的实在标示。但从用户实际使用的角度来看,我们还看不出磁放大技术的优势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