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挂IDE1电脑一直重起,挂IDE2正常(请朋友们进里面聊聊)

楼主(2008-02-22):
给客户换了块旧主板装上硬盘(不知道这硬盘原来是好是坏)在ide1上,电脑老是重起,原以为845主板配2X的32M显卡不兼容,换了4X显卡64M的还是不行,搞了 很久发现拔了硬盘电脑就不重启了,后来我装在IDE2上电脑可以引导了,装系统也可以了,就是有点慢,装个GHOSTXP要20分钟,我一般装这样的系统只要15钟,后来换了个好硬盘挂在IDE1上可以启动,说明原来的硬盘是有问题,但是好的硬盘在我用效率源时先要跳出来:        SYSLINUX  2.05  2003-07-16  COPYRIGHT(C)  1994--2003 H.PETER  AUVIN
              LOADING   MEMDISK......
              LOADING   XLY.GZ.......
过10多秒才能跳出效率源的画面,我以前都是一点就到效率源的,没有这样的情况,以上我都是把硬盘设为主盘的,请朋友们说一下这硬盘有没坏了,还有上面的英文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会跳出来!谢谢了!

网友:
上边的英文是效率源的加载信息,不用管它.可以先尝试刷新BIOS看看

网友:
刷BIOS,是主板不支持希捷40G的硬盘吗,麻烦你再跟我说一下 好吗!

网友A:
既然你有XLY的话应该可以知道硬盘有没有问题~
可以详细查下~
另845的板是肯定可以支持你这个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你有XLY的话应该可以知道硬盘有没有问题~
可以详细查下~
另845的板是肯定可以支持你这个盘的~

效率源是查有无坏道的问题,硬盘板子的问题查不出来

网友:
兄弟换换硬盘跳线 可能有意外的效果

网友:
兄弟,换换硬盘跳线?不跳成主能启动吗?硬盘可不是光驱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