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1内存系统总线测试点问题

楼主(2008-02-22):
华硕A7V8X-MX SE主板,不能点亮,上假负载测各种电压都正常,内存供电也正常,但两个系统总线测试点,一个有电压,有二极体值,一个无电压且对地阻值为1,这正常吗

网友:
不正常,一般两个系统总线测试点的对地阻值差不多,电压一般为3.3伏。一个无电压且对地阻值为1,这说明,可能这条线路开路了,仔细追一下线,看哪处开路。

网友:
SMB均进SB,查看是否是断线或是SB虚焊

网友:
极有可能是断线了

网友:
如果没有断线SB虚焊的可能比较大,同时可以打下PCI的AD ~

网友:
SMB通到----》SB
     ----》CLK
     ----》PCI
     ----》DDR

网友:
那肯定有问题,我买的打阻卡上写着这两个 阻值是一样的

网友:
不正常啊 可能是SB的问题 你看看PCB板有没有断线?

网友(2009-02-14):
在这谢谢了  给了我一点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