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F MX 440 显卡的奇怪问题!

楼主(2008-02-22):
GF MX 440 显卡,点不亮。 换了个27M 的晶振颗粒,能点亮了进XP系统能装上驱动,显示也正常,但是却不能关机了。 强行的断电关机后重启不能点亮机器了。 但把显卡插拔下有能开机点亮,但是故障依旧。兄弟们啊。 这是什么问题了 ?????????????????????
显卡
点不亮

网友:
丢了吧。。
这卡才30块一张。。有修的必要么???

网友:
晕!是学习下卡的维修。 不是看它值多少钱。 不值钱的卡结构简单是学习的好材料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