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显示器屏幕白色求高手指点

楼主(2008-02-22):
本人今接修一杂牌显示器   故障为开机屏幕显示白色    按菜单隐约可以看到有菜单的图象 此显示器拿来时顾客曾说 前几天进水了 然后哄干后 通电就是这个样子  初怀疑为为释放预释放芯片的原因 但换后仍然如此 不过不是用的统一型号的 求高手指点一下 思路 我应该考虑为那一部分的原因 外观上没有看出来有坏的东西  谢谢了

网友:
你说情况应该是亮度太高,图象淡薄吧?检查一下G1,和G2电压,如果没问题就进入工厂模式调整暗平衡

网友:
你先看有没有一条条的回扫线。有的话,应该是亮度太亮。如果没有。应该是信号处理电路问题

网友:
共同学习
有回扫线没有?如果亮度高,有回扫线,是亮度电路失控(如果屏同时缩小则是阳级电压过高),他细查一下管座上的电压是否正常;没有上述现象就应该是视放预视放电路故障,但不一定是芯片啊,查查外围电路,如电容漏电形成旁路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