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K8M800-M3主板问题 已解决

楼主(2008-02-22):
主板复位灯没反映 CPU电压 内存电压 都正常 时钟芯片附近测试点时钟用频率计测量都正常 内存的时钟测不出来 CPU输入时钟200M 输出时钟测不出来 BIOS也刷过了 找不出来问题 芯片没有一个发热的 温度都正常 CPU温度发热但温度上的很慢

网友:
RST排针上有电压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电压 短接复位检测卡有反映检测卡的数字灯闪一下  但换了好几个检测卡OSC 和REST灯都不亮

网友:
诊断卡上的RST灯是一闪就灭了,不是常亮。常亮就是问题了。

网友:
LZ 的对DB卡基本使用有问题, 所以你的主板不开机是不是因为没有复位,实在是令人怀疑.
OSC 是 ISA 的讯号, 这个板子没有ISA插槽, OSC 不亮是正常的. 另 RESET 灯号楼上已说明.
附上 DB 卡说明一份. 希望对你有帮助.

debug card.rar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 问题已解决 是CPU 接触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