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内存时钟测量不出来

楼主(2008-02-22):
我拿好板测量主板时钟 测量不出来 别的地方都测量出来  我用频率计测量的

网友:
再换块好板试一下啦...............

网友:
用示波器看比較實在
計頻器有時位準過低就傻了

网友A:
各位好!我是来向大家学习的
请多支持呀!

网友:
一般用示波仪最直观,100M就不错

网友:
你使用的计频器质量太差, 一般维修还是需要用示波器.

网友:
用频率计很多讯号都不好测量出来的,论坛上以前我见到过有几个人说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