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紫光V720C主板问题

楼主(2008-02-22):
清华紫光V720C主板上一个双列八脚器件(RT9173B 位于光驱接口上端)烫手,电脑黑屏.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我可能是电流部分的问题,看看电流

网友:
另外此机仅上电池按开机键无任何反应,如外接AC外接电源适配器(或不上电池)开机电源指示灯亮,光驱灯常亮以及RT9173B 烫手,电脑黑屏。

网友:
断开A、B点后RT9173B不再烫手、为室温状态。通电测A、B点之间电流为220mA、电压1.25V,持续几分钟RT9173B又会发热。断电测A点对地电阻90欧姆
B点对地电阻120欧姆(500型万用表R×10红笔接地)。A点与RT9173B的4脚相连通,B点通向内存插槽等部分,具体不明。以上测试已拿下内存条了。望朋友们给予指点,谢谢!

网友(2008-04-28):
虽然没有解决问题,还是给你加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