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原装主板问题关不了机

楼主(2008-02-22):
有一块INTEL原装主板,一插上电源电脑就自动开机,开机进入系统运行正常,但是系统关机后,电源不能关掉,电脑就和重启一样
电脑

网友:
感觉跟I/O有点关系,不知道能不能强制关机?

网友:
“一插上电源电脑就自动开机”----正常。“系统关机后,电源不能关掉”---》BIOS;I/O;SB。

网友:
先查看板子是否可以通过短接PWR开关关机。
其次注意操作系统ACPI驱动是否正常,最好重装下试试

网友:
先换I/O,设置好BIO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