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把0磁道到25%有坏道的分区隐藏起来

楼主(2008-02-22):
我有个40G的MT硬盘前面有25%的区域有零星的坏道,我用DISKMAN把硬盘的分4个区,把第一个区就是0磁道到25%有坏道的区隐藏起来,再把第2个分区激活再保存重启装GHOSTXP,出来还是有4个盘,第1区还是会看道没隐藏,如果我在分区时把隐藏的分区删掉,那就不能装GHOSTXP,就出现几个英文提示意思大概是说错误的磁盘,如果在后面部分坏道的话要隐藏那就简单的,就是前面的包含0磁道部分要隐藏的那我就不会了,请高手们帮一下!

网友:
隐藏个鸟哦,就真接修不就完了,网上下来ISA3K整哈不就行了,隐藏有个屁用.

网友A:
你下载个MHDD 试着去修复一下看能不能修复
何必要隐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下载个MHDD 试着去修复一下看能不能修复
何必要隐藏呢

我用效率源修了几次,坏道开始是没有了,但用了几天又死机,少了文件,一查又是坏道出来了,请问大哥效率源修复的效果不好,难道MHDD效果就好吗,它们两个软件有什么区别啊,效率源是通过用磁头给坏道的地方加磁使其修复,那MHDD是怎么样的原理,谢谢!

网友:
隐藏了以后,不能装ghostxp,应该是用安装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个40G的MT硬盘前面有25%的区域有零星的坏道,我用DISKMAN把硬盘的分4个区,把第一个区就是0磁道到25%有坏道的区隐藏起来,再把第2个分区激活再保存重启装GHOSTXP,出来还是有4个盘,第1区还是会看道没隐藏, ...

看来你不会用DISKMAN~~~要先将想隐藏的分一个区~~隐藏后~再分后面的~~

网友:
网上多得很免卡,MT的用ISA一般搞得定,不过你要看是那种,如果是PKR的怕还是要PCI,如果DSP的,ISA就搞定。

网友:
我用效率源修复坏道后,直接不能分区了,请问是什么原因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