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7和华硕主板的问题(已解决:判断为桥挂)

楼主(2008-02-22):
请各位老师指点:
1、磐英的 3pta,815ep,不触发,在sb旁边的1117正常(不发热,输入输出正常),但是主板左下脚的1117发热(更换后依然发热,5v 输入,2.3v输出)sb不热;a14对地为0;CMOS跳线中间脚对地不短路,sb坏?
2、升技的BG-72,845GV(使用中遭受雷击,同时也烧了电源),拆下网卡芯片,不触发,1117发热,输出只有1点几伏,拿下1117,从1117输出端跑到南桥,一直短路(短路的元件一路焊下);CMOS跳线中间脚对地不短路,sb坏?
    还有一块华硕的p4b266-c,845pe,客户反映损坏原因:原来用C4,换上P4cpu后损坏
裸板通电不触发,1117输入输出正常,+5v待机电压只有1v左右,是开机芯片的问题?维修方向为开机电路?

网友:
升技的BG-72,845GV这板南桥挂的机会多.你打一下USB的对地阻值看看.华硕p4b266-c的触发先换了华硕独有的开机复位芯片再说,看看5伏的电路如何.磐英 3pta,815ep这板的数据不清楚.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升技的BG-72的usb2线对地电阻为70欧,正常?
手上没有华硕的开机复位芯片,呵,放一边

网友:
1,2都是SB 坏。。。。。。。。。。。。。。。。。

网友:
是SB 坏 :L :L

网友:
坏桥自己修不了,不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