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特的花屏问题

楼主(2008-02-22):
有一台ACER笔记本电脑,屏幕花屏,但外接显示器是正常的,通过测试,屏幕,屏线测试过都好的,不知道哪位兄弟对这方面有经验指教一下

网友:
查查LCD供电、LVDS总线有没有互相对短、板上有没有带LVDS缓冲器;显卡自身也不能排除;还有一种情况是显卡内部LVDS控制器工作条件有问题,这种情况很难搞定。

网友:
我这宏基的也出现屏幕花屏搞不清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