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L531 这种液晶怎么拆

楼主(2008-02-23):
acer AL531 一台15''的小液晶

拆底座,之后再把背面底部两个螺丝拆开,中间还有一个螺丝也旋开了,之后用卡片刮开正面的盖板,后壳拆不开了,后壳和液晶屏连着。

前盖板拿开后,正面看,可以看见的螺丝为:左右两个小音响,还有按键板,液晶框上锁液晶的螺丝(螺丝刀根本就旋不到,因为螺丝和后壳盖几乎处于同一平面,除非有那种90度弯的螺丝刀,不过我就没有见过十字螺丝也有这种东西,见过为常见的六角口)我想因该有哪个地方我没有拆下来。反正正常看到的螺丝我全部旋开了,可是就是拆不开,感觉在中间部位(屏中间那个部位)有螺丝,但是看不到,也观察不到。

我观察了好几个钟头,怎么就拉不下来,最后还把后盖的标示贴给撕了(其实我也知道那边没有螺丝,可是就是不相信拆不开)

请大家帮忙。多谢。

网友:
有哪个达人可以帮帮我的,万分期待。

早上一起床,也开始研究,还是没有发现哪里可以拆,就是感觉屏中间还有锁住的地方,不过就看不到,真郁闷啊。

网友(2010-03-01):
呵呵没想到`你是和我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