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B主板开机有竖条花屏,不启动硬盘,怎么回事?

楼主(2008-02-23):
我有块P4B主板,近几天常死机!运行时,突然黑屏,象是进入睡眠,无法唤醒的状态!
从新断电开机可OK
今天现象更严重了!
开机有竖条花屏,且在启动硬盘时呈当机状态,只显示一光标,一闪一闪。。。。。。一直都没运行下去!以为是显示问题,更换显卡,现象还是一样!
从新开机也不行!现象一样!不知我该怎么处理?
华硕

网友:
检查一下是否是硬件问题
是不是驱动或则系统问题。。
如果排除软件问题。。
可是检查一下内存或则主板显卡供电部分。。

网友:
谢谢!
只是在开机自检时花屏,还没进系统!
无法进入!

网友:
你换张显卡看看 。。。。。。。。。。。。。。

网友:
看看是不是显卡插槽的问题,感觉是里面的金手指接触点松了,或者是氧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