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OC LM520A无法开机,开机按纽处电压只有0.68V

楼主(2008-02-23):
看样子应该是供电板的问题,可是电容全都完好,5706的管子也没坏,12V供电正常,但5V和3.3V供电都没有,实测只有0.68V,求解

网友:
谢谢各位老大的关心,这几天下来我都快查疯了,因为我都不知道电源板的那个脚供5V的电,这个电源板到数据板上一共有12根插针连接,我现在只知道12脚是12V,5V用的是那个脚还真不知道了,识别供电针谁有这方面的经验??可以说一下吗?

网友:
你查一下 ~ IC781 這個 5隻腳 PQ1CF2 ~

http://www.ortodoxism.ro/datasheets/Sharp/mXuzquz.pdf

网友:
谢谢,我这块板上的是AC1501-50的IC,资料上显示如下:
1脚   VIN       Operating voltage input                  操作电压输入
2脚   Output  Switching output                          开关输出
3脚   Gnd      Ground                                        接地
4脚   FB        Output voltage feedback control     输出电压反馈控制
5脚   SD        ON/OFF Shutdown                       开关控制

应该是输出5.0V的电压的,我测过1脚是12V,2脚是11.58V,4脚是1.98V,是不是说明这个东西坏了?还是因为现在没有开机,4脚只输出1.98V是不是正常的?

另外,这个有代换的IC吗?可以用什么样的IC来换呢?

网友:
已修好,去电子市场找了好久那个AC1501-50的IC,12块钱一只,是不是贵了??不过还好,终于修好了,谢谢各位的支持与帮助,尤其是高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