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A硬盘15针供电接口定义

楼主(2008-02-23):
刚买了个SATA2硬盘,电源没15针供电接口,本地又没卖4针转15的
那位大侠知道15针供电接口定义告诉俺····谢谢,自己接去

网友:
也不见得,公开使用的东西都有规范的。这是我根据规范自己做的图纸。

网友:
仔细看了一下,请楼主注意:一般D口4针只有12V,5V没有3.3V是不能转的。要转只有用24针(20+4可以合并拆开的那种)那个头或者直接从电源引出3组电压了。

网友:
谢谢老大。我去试试
还有3.3V不接硬盘不转吗?

网友:
3.3V不接是一样的正常使用,

网友:
我试过3.3V不接确实没什么影响

网友:
一般的电源都没有3.3v供电,只有5和12~~~~~~~~~~~~~~

网友:
我图中的解释有:1,2,3是可选的!

网友:
我实测也解剖过(或者是个别,张先生说的是规范):SATA电源接口123空脚未定义,456脚接地1,789脚相通+5V,101112脚接地2,131415脚接+12V。

在2.5英寸的笔记本串口硬盘中,+12V脚(即后三脚)悬空。

网友:
非常谢谢!原来是这样啊!又学到东西了!!!

网友:
张先生太高了,知识面太宽了。it泰斗!

网友:
原来那15个接脚是这样原理..我看到有些电源有那个接头..是在原来接口硬盘的那种接口上加一根橙色的电线制成的....

网友:
好资料,学到东西了!谢谢!!!!

网友:
张先生历害,这种东东也能搞到,正是我需要的

网友(2008-03-31):
我碰到过在一款V星P965主板上,用不带3.3V的电源线接的SATA硬盘不认的情况.

网友(2008-09-25):
新知识,学习学习,谢了!

网友:
怎么会有3.3V呢?奇怪了

网友(2009-01-04):
想知道3.5寸sata硬盘不接+5V只接+12V能用吗?

网友:
呀,太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