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笔记本 驱动中文名列表

楼主(2008-02-23):
IBM笔记本 驱动中文名列表

IBM笔记本 驱动中文名列表

IBM笔记本在C盘有个IBMTOOLS文件夹,里面是IBM全部的驱动和部分软件,但是都是英文目录,不方便使用.现在把这些全部中文,让网友能清楚知道哪些是对自己有用的.(前面是中文名,后面是文件夹名.括号是解释)
Modem驱动...SWMDMCNT

热键驱动....HOTKEY....(在屏幕上显示声音和亮度指示条)

ThinkPad Software Installer....PKGMGR.....(自动安装驱动和软件)

1G网卡驱动 ......ETHBRDCM

acpi电源管理驱动 .....IBMPM

液晶显示器驱动......MONITOR

安全芯片驱动 ......TPM_NS

IBM Access Connections ......CONWIZ.....(IBM的网络连接工具,可以设置不同环境的网络,便于自由切换)

Intel 11abg-11bg 无线网卡驱动 ......WLANCX2A

中文指纹识别软件 ......fps

IBM SATA电源管理驱动 ......ISPM

IBM 11ab-11bg-11abg 无线网卡驱动 ......WLLANATH

IBM ThinkPad UltraNav Driver ......UNAV....(触摸板驱动)

电池管理软件 .....PWRMGR

键盘自定义软件 ......KEYCUSTM....(自定义键盘的功能,比如:把左Ctrl设置成Win键)

硬盘保护软件 ......HPROTECT

EasyEject ......EZEJECT.....(停用一些设备,比如底座,端口复制器)

IBM 指点杆软件 .....TP4EX

IBM 指点杆驱动 ......TRACKPT

IBM ThinkPad UltraNav Wizard ......UNAVWIZ....(触摸板的设置软件)

声卡驱动 .....AUDIO

Presentation Director .....PDIRECT......(制作图像和演示软件)

ThinkPad Configuration ....UTILITY....(查看内部设备的,可以打开关闭这些设备,比如:触摸板,并口)

蓝牙驱动 ......MSBTH

IBM 蓝牙驱动 ....bdcfxcn

显卡驱动 .......VIDEO
Intel PROWireless 2100 3B 无线网卡驱动程序........WLLANINT....(Intel B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