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说说编程器的选购

楼主(2008-02-23):
选自我的《维修工具纵横谈2008版》

现在无论是电子产品开发,还是电子设备维修,编程器都是必备的工具,只是根据不同需求选择不同档次的编程器而已。
我第一次见到的专用编程器是河洛的ALL11,那是1998年我以前所在的公司为研发FLEX传呼机而配备的(单片机我们采用的是日立H8系列中的一款),之前我只见过附带编程功能的仿真器。到现在经我手已经买了五个编程器,先是西尔特的L+,然后是润飞的1800,之后是研仪的LAB TOOL-48,再后是广州长兴的TOP2004,以及最后的西尔特580U。买西尔特的L+是为了刷写主板BIOS芯片;买润飞的1800是为了单片机、GAL解密;买研仪的LAB TOOL-48是为了设备维修、产品研发;买广州长兴的TOP2004是为了外出携带方便;买西尔特580U是为备份烧录笔记本BIOS。
这里说说我的使用它们的感受吧。西尔特L+是我2000年还对编程器没什么了解时买的,当时考虑的是它价位合适,自己能承受的起。用L+我发现过个别时候会出现编程效验一切正常,但芯片上到设备上不好使的现象,后来我徒弟一直使它,他反映使用的很好。当要收回L+成本时我发现了润飞1800,它的解密功能吸引了我,因为当时我的一些维修业务涉及到了解密。买润飞1800之后我又后悔了,因为润飞1800可以解密的元件太少了,我只用它解过一次保龄球电路板的GAL,剩下就没机会了。2002年我认真了解研仪的LAB TOOL-48后为它的强大功能一震,恰好我的一位朋友看中了我那台润飞1800,一番讨价还价之后,1800易主。可以说1800是我所有使用过的编程器中最差的,05年我朋友反映它出现了很多问题,现在已经无法使用了。稍后我买了LAB TOOL-48,它是我买的最贵编程器,使用LAB TOOL-48的感觉真好——支持元件多,常用存储器自动识别,元件引脚接触侦测,编程速度快。我曾几次无意中带电插拔过48的并口线,居然没什么问题。不过时间不饶人呐,2004年研仪宣布年底不再对LAB TOOL-48的软件进行升级,这时我也发现了48的一些问题。我发现它太沉,它的外壳是铁的。48在Windows下还不支持74、4000、4500系列常用逻辑IC的测试,这让我很恼火。我曾问过48的后续替代型48XP(USB接口的)的价格,报价5000多,太高了,而且还是那么沉。2006年我在朋友那里见到了广州长兴的TOP2004,那么小,可以揣在兜里,USB口通讯、取电,不用额外的电源,支持Atmel的新MEGA系列、国内的STC系列,可以进行74、4000、4500系列常用逻辑IC的测试,还支持绝大多数主板BIOS、常见EPROM以及国内大量流行使用的主流单片机,好!这款编程器的报价是400多元,我觉得让它与48互补很完美。朋友经常用它对液晶显示器的MCU进行重新编程,比我喜欢它。我想与其花200多元买做工简陋、连外壳都没有的公版Willem编程器(原设计采用并口,有人将其改为USB口取电,但还是并口通讯,国外已经有人搞出了真正USB接口通讯的,但国内我还没发现),还不如买TOP2004呢,这也是因为TOP2004支持的元件远多于它。西尔特580U是给单位买的,我在的单位主修笔记本,原来有个西尔特280,可以写的笔记本BIOS芯片不多,大家都觉得不好用。我经过比较后推荐买了580U,本地价格2000多点,外地会更便宜。580U的特点在于体积小巧,支持的芯片种类多。
一个好的编程器除了尽可能多的支持各种可编程元件之外,还要速度快、稳定,价格可以为大多数用户接受。当然买编程器还有一个后期投入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以前没注意,在买了580U后我才发现了它。580U要针对不同芯片配用很多种适配座,经常是相同封装的不同芯片也要配不同适配座。我以前使用48时基本没有这个问题,因为48在设计时就考虑到这个问题了,它力图尽量让相同封装的不同芯片配用相同适配座,而且研仪公司还给出了相关适配座制作资料,以方便用户自制,西尔特公司在这方面就相形见绌了。如果你要烧录的芯片种类繁杂,适配座的成本就是个大问题,你可能会深感买得起马,配不起鞍,适配座的价格实在是太贵了。
ZIF插座是编程器最容易出现问题的部件,比如48在使用1到2年后会出现编程座接触不良的问题。这是由于ZIF座机械疲劳造成的,是编程座的通病。原装座的价格很高,比如经销商曾经告诉我48座的进价是170多,我当时觉得这价格真没法接受。这个编程座挺特殊的,普通编程座引脚是宽的,而它是细的,为了应急,我想了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法:我在市面上的普通编程座引脚部分焊上镀金的军品排针,OK,这样只要10多块就能解决问题。市面上的编程座多为假冒3M的,外观就与正规大厂产品有天壤之别,质量就更别提了,我曾买到过只用了几天就不能再用的编程座。一些假冒编程器为了节省成本采用了小厂生产的座,大家可以通过这一点来自己判别假冒品。
还要说一下USB接口的编程器取电问题。一些USB接口的编程器直接从USB接口中取电,为编程系统供电,编写不同元件所需的电流也是有多有少的,我想应该是EPROM所需电流大一些,而单片机要小一些。在TOP2004的使用手册中说到了测试USB负载电流“显示5级到10级为正常,级数越高,驱动能力越强,如低于5级,可连接“键盘借电”电缆线,或者外接5V/2A稳压电源”,我在几台不同配置的主机试过这个测试项。我发现连接USB编程器的USB打印电缆质量与所能提供的电流关系非常大,采用有些USB打印电缆时最大只能达到7级,而连接优质USB打印电缆时在不同主机都能达到10级。
既然是谈编程器就不能不提ISP编程器了,ISP是In System Programmable的缩写,直译为系统内可编程,也就是在线编程,这是一种可以先组装后编程的新方式。在电路板设计时预留出ISP接口,ISP接口是一种串行接口,ISP编程器有时候只需要3根线——时钟线、数据线、地线。当发现需要编程修改时不用将编程元件取下,直接在线编程就行了。以前一定要使用的仿真器,现在已经不是必需品了,有些高手已经聪明到将相应的寄存器状态通过串口传送,甚至是液晶屏进行显示的地步。他们都是利用ISP来实现反复调试,这种灵活性甚至高过仿真器。不过并不是每一个厂家都把串行编程称为ISP,一个例子就是Mircochip将PIC单片机的在线编程称为ICP。ISP作为一种低成本、高度灵活的编程方案,是现在新一代单片机必须具备的。目前ISP编程器在维修方面的应用主要是LCD显示器,比如长城显示器维修站就配有这样的两种工装,用于MCU和串行EEPROM的固件更新。将来计算机主板、显卡的维修也会用到ISP编程器,因为这些电路板上都开始采用串行可编程非易失存储器来保存固件。这里顺便提一下业余电子爱好者的编程器配备问题,国外业余爱好者可能需要一个兼顾AVR和PIC单片机的编程器,而我们则需要兼顾三种不同单片机的编程器,因为我们常用的还有MCS-51单片机,如AT89S51、52,还有一个老大难的AT89C2051。AT89S51、52是可ISP编程的单片机,但AT89C2051不是,大家可能知道国内2051的用量有多大。尽管Atmel公司发布AT89C2051的可ISP替代品——AT89LP2051、AT89S2051已有几年时间了,但是当我提到这两个型号时经销商们往往是一脸茫然。国外大学,特别是美国很少有讲MCS-51单片机的(世界上好像只有中国大陆、台湾地区、韩国对MCS-51乐此不疲),基本上是AVR和PIC的天下,日本可能会讲一些本国产的单片机,如瑞萨的H8、SH8、M系列,东芝的TMP系列,NEC的&microD系列。可以肯定的是欧美日的业余单片机电子制作也基本上是采用PIC和AVR,个别时能看到H8,这一点与国内的差别是很大的。

网友:
哦.这些经验对我很有用.谢谢楼主. :D

网友:
谢谢楼主....我用的是TOP2003..不知道好不好用....

网友:
我想问一下楼主...现在的TOP2006,TOP2007性能如何........或者说是用于单片机.性能将会如何....谢谢...

网友:
感谢宇光大侠又给我们分享经验了,让我们以后少走弯路,支持!!!

网友:
4楼爱的华 ,我不清楚你针对那些单片机。如果是学习AVR、AT89S51/52、PIC的话,建议自制ISP编程器,我自制过STK200(针对AVR、AT89S51/52),很好用,费用极低。如果针对的种类很多的话,建议配备专用编程器。广州长兴的TOP系列、西尔特的280U,还有周立功的编程器都可考虑,关于它们各自的性能,你搜索一下,看一下元件列表就知道了。当然编程速度要当场实验才能知道,对此我没什么太多发言权,见谅。

网友:
萧大侠  你自己用25兆的数字示波器修板够用吗,我们这一个修电脑的师傅也买了一个25兆的优利德的 1800元  我想买个60兆的你说可以吗

网友:
我用的RIGOL DS5022ME可以测66MHz,是我实验的结果,有人说可以测到100MHz,我觉得够呛。
通常卖仪器的地方都会有信号发生器,大家可以让经销商给实测一下。当然100MHz信号发生器可不好遇到,大家干脆带块主板,跟经销商讲好合乎自己的要求就买,相信经销商会比较积极。

网友:
我可以认真负责地告诉大家25MHz示波器直接用来修主板肯定不行,但与频率计配合就OK。

网友:
老萧  买个新的60兆数字示波器  在买个频率计够了吧 还有能否推荐一款500多的编程器  可以刷主板就行了  如果不好的话买280U怎么样.因为买示波器花钱多了,买编程器就有点吃力了.

网友:
从节约闹革命的角度看可以买台就二手20MHz示波器+一2.4G频率计,大概800元之内,我以前就是这样。如果对二手示波器没信心或是当地不易买到,则如你所想上个全新数字示波器也可,不过如果你使惯了模拟示波器,再转而用数字示波器可能会发现数字的有些让人不太愉快的地方,我有这样的感觉。当然数字示波器有它的优势:可以抓捕记录波形,利于进行电子存档;轻便,适合现场

TOP2007可能合乎你的要求,但价格也许要高一些,我没具体问过。
广州长兴链接:www.top2048.com/gb/index.htm?id=894558

网友:
好文章,多一些这方面的好文章就好了,楼主辛苦了。

网友:
宇光大侠的文章,经验多多,学习多多

网友:
萧大侠!你的那篇《频率计在主板维修中的应用》链接已经失效,可否重新发一下,谢谢!

网友:
我现在 用  西尔特 3000U, 真的很不错,软件更新很及时。 我还没有遇到过, 刷不了的ROM。

以前简易的买了好几套。  都不好用。  润飞的 RF-2148U,也购买了, 结果厂家对软件停止开发了。 。。  支持的芯片太少了。

           好工具用起来顺手,出活。。。。。

网友:
如果不着急的话,请等一等,我会在《维修工具纵横谈2008版》中提到频率计在主板维修中的应用。
《维修工具纵横谈2008版》本来已经写了18000多字,但里面包括了一些辅助物料的介绍,我考虑了一下,这一部分还是不在这篇工具谈中讲为好,所以已把这部分转到另外一篇针对初学者入门的文章中了。目前《维修工具纵横谈2008版》的字数为16800多,全部完成后肯定超过20000,多多少我说不上来。大家耐心一些,容我慢慢来。

网友(2008-05-08):
哦.这些经验对我很有用.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