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二合一问题

楼主(2008-02-23):
我有两条相同64M的SDRAM(单面8片现代颗粒),试想合成一条128M的。用风枪搞的,费了很大劲一上午的时间。结果以失败告终,恢复原始两条相同64M状态时这两条内存也不能用了。第一次做这种实验,搞不清是什么原因。。。。。。

网友:
......BIOS都不可以.....

网友:
???   现在的256M或512M的内存都算小的了--而且多数是单面的,有时主板内存插槽少,如果能二合一成功的话也算一种补偿。

网友:
二合一的方案是肯定可行的,关键你要练好焊功,最好是用烙铁焊.

网友:
楼主太厉害了。居然这种办法也想得出。太佩服了。

网友:
关键是焊功必须要过关,否则,好的板子,颗粒也会给搞坏,另外,如果2合一的话,必须注意容量及位数要一致,最好编号都一样的.SD的条子那只8只脚的SPD芯片最好取下不装,如能亮机后在重新刷写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
你的颗粒是可以的合并的,我怀疑是你焊接有问题。

网友:
感觉焊功还是不过关,过去一直是搞家电维修的。接触的多是大元件,贴片元件极少。另外对内存软硬件原理了解的也少。
      业余如何测试其好坏也没有条件,只能上机试验,具体问题也不知出现在哪里。焊上的8颗芯片又去掉了,恢复原始两条相同64M状态时这两条内存也不能用。
      单独对 8颗芯片用万用表电阻挡测其各个引脚对地端均相同,感觉颗粒不能坏吧,是不是电路基板(多层的吧)焊坏了呢?

网友:
风枪温度是多少呢?太低了也不行,而且要来回摆动速度快,使得加热均匀。我一般温度380。风量大一些,不吹掉贴片电阻就可以了。我以前也是做家电维修的,应该焊接功夫要更加拿手一些呀,有这方面经验的入门很快的。祝你早日成功

网友:
你没焊好
有很多脚都连起来了!!!补下试试

网友:
呵呵,学习中,我也有这样的条子,明天也试验试验看

网友:
128M的板上的电阻和电容和64M板上的不一样,所以要改一下
我也这样弄了一次
结果还是失败,焊接技术太差了

网友:
楼上朋友的想法看来很有创意啊!只要继续努力,我相信肯定会成功的。

网友:
很简单,用风枪来,不是很熟手的,包你有芯片挂,      还是老实点用回电烙铁吧

网友:
如果两条内存在之前放在一台机器上使用不存在兼容性问题的话,并成一条是没有问题的,可能是你的焊功不到位,还有不少上SD的主板

有可能不认双面128的条子也说不定,有的板子,哪个内存槽上什么样的内存,单面双面16位的都是有讲究滴

网友:
焊完还需要刷下spd么?

网友:
不断滴学习,希望以后出点简单实用的东西~~~~~~~

网友:
应该是你的IC颗粒没有装好,好几颗的PIN脚都移位了

网友(2008-05-11):
你的思想是可以的。二合一的主法是可以用的。是你的焊工不好啊。没有焊好的。二合一的时 候一定要二条内存是同样的。BIOS的信息也要刷写对的

网友:
前天刚收到从淘宝上淘来的两根条子
一根256的一根512的,用EVEREST,还有RST查容量都没问题,测了一天了也没发现问题.
刚看了下内存颗粒,分别是5DU28和5DU56,都是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