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00.7开完SF后ATA偏移,如何回写

楼主(2008-02-23):
7200.7开完SF后ATA偏移,如何回写

网友:
楼上的朋友,我的盘是2,21,加APP   CT  CC  然后直接开的SF
现在做完了
返回4E
T>
加电后提示:
Interface task reset
1024k x 16 buffer detected
ALPINE - 1_Disk    S.15  01-16-03 11:51

Buzz  - Head Mask 0000 - Switch to full int.
              Spin Ready
3.06  03-20-03 12:42
(P)PATA Reset
(P)(H)PATA Reset
Not Interface Age!
VALID Cert Disk Code Detected - Revision # .107
Cert Table loaded
T>
直接回写还是这个,没有任何反应,麻烦楼主详细说下

网友:
已经成功回写,谢谢各位朋友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