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nc6000 奇怪问题

楼主(2008-02-23):
该机客户拿过来说主机工作,屏幕不显示
当时没有仔细测,现在发现通电五六秒后
自动断电,也没有显示,拔掉cpu,内存,都是一样
风扇转几秒就断电
求助高手,在线等
先谢过
cpu

网友:
这样的问题一般出在供电部分 仔细检查各部分供电就可以修好 没必要去CPU 内存 只需最小化系统后检查各部分供电

网友:
哈哈,问题已解决,cpu底座后面的供电芯片
MAX1987芯片虚焊,加点焊宝,吹一吹就好了

网友:
用不了多久还会坏
D壳变形造成主板也变形

网友(2008-03-25):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哦!
开机的时候电流很小0.5A都不到!
然后就自动断电了!
请问这个故障是不是MAX1897芯片虚焊呢?

网友:
把CPU 供电 1987加焊下就可以了 8 9成都可以好的 , 在这谢谢<<本本波>>告诉我也 我做2台都是加焊就可以了,LZ修好了 告诉下大家一起学习

网友(2009-02-20):
我碰见的是内存槽的问题

网友:
1987外觀看起來沒有虛焊耶...還要再吹過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