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XM-WL19AH开机1秒变为黑屏,绿灯一直亮.

楼主(2008-02-23):
拆开看时T301两个头的高压输出中间已烧黑刮净后试机还是开机1秒就成黑屏.不知是哪位的问题.急求助

网友:
另外还有在有屏显的1秒图像偏红色.各位师傅.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开机屏幕偏红色1秒后成黑屏?

网友:
灯管老化,短路保护。带换高压条试试。也有可能是线圈烧。

网友:
先把灯管换了,不行的话就要更换高压板了,基本上就这样了

网友:
谢谢!我查了一下,4根灯管的两端都变黑了.怎么可能4根灯管都烧了呢?

网友(2008-04-11):
刚开机  发红是 灯管有问题   然后高压板就保护了 所以换灯管应该能解决问题的
  灯管坏一般是上管  有问题

网友:
换灯管吧!!!!换了灯管保你好!!!!!!!!!!!

网友:
换灯管时候一定要小   有的显示器不需要把屏全部拆下来    所以先不要把屏全部拆开   能抽出灯管时候最好    装屏时候一定要小心 不要用力按屏      要不然屏挂了 就得不偿失咯

网友:
你可以量测一下T301,T302每个的两边是否开路,如果有开路的话说明平衡电感T301,T302因断线而开路,高压部分输出保护了。如果真是那样,你就把干脆把那两个平衡电感去掉,用跳线代替,这样没影响的。(顺便说一下,我对联想的这种电源非常熟悉。)如果那样还不行的话,那有可能是 panel的问题。

网友:

灯管老化,换了灯管保你好。不行的话就要更换高压板了,基本上就这样了

网友:

拆开看时T301两个头的高压输出中间已烧黑刮净后试机还是开机1秒就成黑屏.

网友:
估计是灯管的问题,绿灯亮表明其它电路正常.由于灯管或者其它问题电路保护了.

网友:
就换灯管吧  灯管质量太差了  …………………………………………………………

网友:
肯定是灯管老化了,图像才会发红
建议换灯管

网友:
一般都是灯管的问题 换了就知道了 不行再换高压板

网友(2008-09-24):
我有台联想显示器 LXM-WL19AH坏了,经过了保修期 拿到联想守侯去修 说我过保 故障:开机显示几秒黑屏,开关电源又能显示几秒然后黑屏依次从复。维修人员检查下来说我屏坏了 换屏要花1000多,我没修便叫他发了回来,拿回家我想检查下故障是否和以前一样,结果第一次显示是在半小时后黑屏,后来又和以前一样1~2秒黑一次 开关电源又能点亮1~2秒 请问我这是什么故障 是不是和他们预测的一样屏坏了,我对电脑显示器故障一窍不通。请大家给我辩论下我该怎么处理急~~~~~~~~~~~~~我在这里谢谢大家了`!!
本文来自: 中华维修论坛(www.91xiubbs.com) 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91xiubbs.com/viewthre ... p;page=1&extra=

网友:
联想的晶冠造的   用CM屏的都是通病  灯管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