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放网络电视不清晰

楼主(2008-02-23):
我用液晶显示器放网络电视时,图像不清晰。我用的PP-LIVE这个软件播放的,播放时画面不清晰,特别是字幕上的字体看不清楚。不知是不是液晶效果没有设置好,请知道的朋友们帮忙解决!谢谢!

网友:
画面的清晰度取决于视频图像的质量。
为了方便在网络上传播,网络电视的视频文件不可能过大,这也就决定了其质量也很低。

网友:
建议楼主去下载一些高清的影片来试下。。。。

网友:
网络电视本身解像度就低,原始质量就不能保证。

网友:
:'( :'( :'( :'( 软件出的,网络也有高清看,只是你的电脑和网速跟不上,还是去找个样片来做比较吧

网友:
多谢各位解答!我的是19的液晶,是品牌机上的。可能是网络问题吧。但是用CRT的播放网络电视还是很清晰的。

网友:
你的crt总没有19寸吧,屏幕小些看起来就会觉得清晰一点的,放大了自然就不一样了

网友(2008-07-29):
一LG液晶17寸显示器 开机显示图像3下 后就不显示了

一LG液晶17寸显示器 开机显示图像3下 后就不显示了, 请求检修思路 谢谢  本人第一次 开液晶 请谅解

网友:
下高清电影看,网络电影质量不好

网友:
星光电脑说到实际上了 播放动态的影像  LCD是比CRT要差 就是液晶电视的清晰度也比传统电视的要差

网友:
最简单的,直接上VCD或是DVD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