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0e

楼主(2008-02-23):
帮帮忙 ibm r50e 在装好系统后提示 ntldr is miss
系统是ghost版的 换了别的硬盘重做系统还是一样 而且光驱也不读碟
硬盘

网友:
拆硬盘在台式机上装的吧?~~~~~~~~~~~~~~

网友:
这样的问题以前有专门的帖子 笔记本要在本机分区的 你搜索一下以前的帖子 R50E的光驱很容易找到的吧?换个先用用不就可以了?

网友:
你用雨林木枫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