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hpc15寸lcd 故障如图 请问是那里坏了

楼主(2008-02-23):
一台hpc15寸lcd 故障如图 (注意看图上面的白云)..有那些情况会现这种故障~~~~~~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好像驱动板得是,是红信号好那路的是 :D :D :D

网友:
楼主啊,恕我眼拙,实在是看不清楚啊,看的我眼睛都酸了还是没看出什么来

网友:
两个方面都有可能造成这种情况:1.驱动板上的SCALER
                                           2.屏电路上的主IC.
最好用通用板代换一下,以确定故障范围,这个应该是LVDS屏吧?LVDS屏相对出这样故障的比例要高一点.

网友:
很像是屏线接触不好。。。。。。。。。。。。

网友B:
哎,我也想用通用驱板,来确认一下,是驱动板的问题还是屏IC的问题,可是他这个是用的柔性电揽这种线的通用板,我没有这种板,想弄没的办法弄呀 (虚焊和屏线的问题排出了).

网友:
說真的~~我看不出來~雲?~~哪邊有問題!~不彷口述依下問題吧!~

网友:
应该是屏线的问题,有点发红色。。。。。。。。

网友:
說真的,我也看不出來,哪邊有問題?

网友:
楼主的 图片可能是软件截图来的吧 这样是不会把显示器的问题截下来的啊?用数码相机或者手机拍吧

网友:
看不出来~怎么办~LZ上个高清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哎,我也想用通用驱板,来确认一下,是驱动板的问题还是屏IC的问题,可是他这个是用的柔性电揽这种线的通用板,我没有这种板,想弄没的办法弄呀 (虚焊和屏线的问题排出了).

这个能有多难了,上通用板时不能用原装屏线就用 通用板配套的屏线不就行了吗?无非是LVDS和TTL的嘛~~~~~~~~~~~~~

网友:
毛哦,那么好的效果的嘛。想贴图来玩。。。。

网友:
hehe ```看了有点蒙```好像就是字有点模糊而已``

网友:
白云很好,黑土也没有问题,楼主开什么国际玩笑!

网友:
看不出有啥问题, 不会是我眼睛有问题吧 !

网友:
楼住在开国际玩笑,用软件接图肯定是正常的,要用相机拍下来才知道的

网友:
我可不是来玩的..那我口述个现象吧,就是开机的时间正常底色的颜色是黑色的,可是这一台却是红的,但进桌面,基本上是正常的,可是就是有些地方上面红色很明显示...........用测试软件测试,白平衡 r g b都正常,可是暗平衡的时间底色该黑色的时候变成红色了...........

网友:
哦  我说我怎么也没看出什么毛病呢 应该是软件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