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高手指点电源维修

楼主(2008-02-23):
一台TCL机的长城电源,型号是:ATX-180SE-PFCA
故障现象:有时能行有时不能行,
     经过总结,发现了一个规律:如果能正常启动进去,运行一会后关机再启动,所有风扇不转,启动不了,如果220V插头不拔下,放多久也进不去,220V插头拔下休息几分钟后,可以正常启动。
     更换了其他电源后,没有这个问题,说明问题出在电源上。
     我单位有一高手会修电视机,但不会修电源,请教高手要如何下手修,有没有相关的图纸。我将把这些资料,建议转告给他,让他帮我修。

网友:
会修电视机不会修电源?电视机的电源和ATX电源原理没有什么大差别,可能还复杂一点。

一般说来是输出级12V或5V的电容有问题了。换。

网友:
可能没有修过吧,他说应该是哪个电容出问题,最好要找以图纸,也没有打开看
是电视台老师付了,
我家的电视机帮修了两台了

张先生你指点一下吧

网友:
上面已经说了,没有看到?
一般说来是输出级12V或5V的电容有问题了。换。

网友:
呵,看来有时间差,我看的时候没有第二行

谢了

网友:
电源口插在板子上测5VSB电压是否正常?正常为5V.也有可能是主板的问题:CMOS电池..

网友(2008-04-03):
来学习一下经验。以后有碰到这样的电源也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2008-06-27):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
也不知道怎样解决

网友:
我也。来学习一下经验。以后有碰到这样的电源也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
查一下启动电阻,可能变值了或者开路了,还有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