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2-23):
本人在网吧收了一块40G希捷硬盘,系统经常是GHOST 的,收来后检查发现0磁盘坏了,后用效率源修复,开始一共是四个分区,除C盘外其它的分区数据可以读写,就是不能格式化,不管用什么工具,可以分区,但是一旦重启,又恢复原样,搞了许多,都没有搞定,请求高手给予解决方法,在此感谢!!!!
解决方法

网友:
网吧机的硬盘啊!你看看是不是装还原精灵了!一般网吧机装还原精灵后都是这样,应该知道怎么解决吧

网友:
用mhdd 4.6修看看!
或用hdd regenerator 1.51

网友:
補充一下!
建議你用seagate seatools v3.02檢查硬盤!
可修復替換壞區!

网友:
用mhdd擦除一下看看,检测硬盘用mhdd判断问题比较准确

网友:
以上方法都试过,没有显示有坏道,我说了,用效率源修好了,就是不能分区,格式化,既使分区、格式化后,重启电脑,硬盘又恢复原样,我期待高手给予解决,在此表示感谢!

网友:
只有开SF了,开了有希望好,不开就没法。

网友(2008-04-17):
什么开sf啊?讲解一下吧?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