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认不到的硬盘!

楼主(2008-02-23):
我是个新手!在这里想请教各位一下!如果一个硬盘主板认不到的话要怎么样进行修复?用什么东西可以认到硬盘?

网友:
如果在启动的时候就停在认盘的那个地方呢?

网友:
建議幾種方法!
1.更換同一型號硬盤電板
2.用細砂紙磨一磨硬盤排針腳!
3.重插排線
4.pc3000

网友(2008-04-01):
第一看看.硬盘转不转..在PC3000里加LDR ROM 看一下,...

网友:
首先要排除你的数据线与主板没问题,确定是硬盘了再来这里提吖.
如果确定是硬盘了,那也是要先排除硬件的问题(比如说电路板、接口,还有QT、IBM的盘对电源要求高等等)

个人觉得楼主对问题讲述得不够详细!

网友:
问题太笼统
不同的盘有不同的修复

网友:
学是可以学的,但是没有必备工具.学了也白学1

网友:
首先,确认是主板IDE接口问题,
还是硬盘接口问题。。。。。。。。。。。

网友:
首先排除电板的问题,然后通电(电机正常起转)听硬盘磁头读写自检声是否正常(不正常自检声不全),可以和好盘的自检声比较.
电板上ROM资料.
固件的问题.

网友:
不认的盘,首先要排除电路板故障,这是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