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GHOST光盘检测串口硬盘

楼主(2008-02-23):
请问一下各位怎么样才能用GHOST系统光盘检测串口硬盘坏道~~~~~~~~~~~~~~~~~~~~

网友:
请高手指教一下呀  ??????????????

网友:
很简单的呀,你用MHDD,就可以了,试看一看。版本越高越好。

网友:
用MHDD   要先把系统装好了在检测吗?

网友:
一看你就是菜鸟中的菜鸟.以后慢慢就知道了

网友:
想认真学习,不断进步。非常感谢。iggggggg

网友:
我一直都是用ide接口的硬盘(因为机器比较老),真的很想知道串口的硬盘跟ide接口的在操作上有没有不同的地方。

网友:
那只是个版本问题,GHOST高版本本来就能检测到SATA硬盘的,WIN98都能认SATA硬盘,你以为这个问题很复杂啊

网友:
1.ghost不能检测硬盘坏道;
2.建议使用mhdd(dos)下使用,关于用法,网上有很多;

网友:
论坛中有个硬盘检测工具,很好用的啊,你从论坛中下载后刻录一下,以后用时,就方便很多了啊

网友:
你到网上找下很多的啊 :P

网友:
网上找找很多啊!!!
          呵呵我就找了不少啊!!!

网友(2008-03-24):
在百度里搜一下,网上有很多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
可以用GHOST -NOIDE试一下看看

网友:
GHOST高版本 就能检测到SATA硬盘的:@ :@ :@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哥们,你用MHDD就可以了 ,那个很方便的 ,用GHOST怎么检测啊 ,谁告诉小弟一下,谢谢

网友:
Ghost版本的系统盘里自带的有硬盘检测mhdd 工具。当然版本越高越好。目前大多楼用的是ghost 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