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接反,烧了。。。

楼主(2008-02-23):
拿了一个硬盘盒,没防XX设计,电源插反了,看到线冒烟后赶紧拔下来
再用另外的电源线接上硬盘,不转了。。。。
芯片没烧毁痕迹,只有一个0欧姆电阻烧焦了,换上一个新的,硬盘还是不转
请问怎么搞?
三星 串口硬盘
芯片

网友:
那肯定与其相关的电路有烧坏的 地方了,如果不好处理,建议换一块板,不过现在市场很难买到三星 串口硬盘的驱动板.如果没过保修期,最好别动烙铁,直接找经销商换硬盘就是

网友:
+12V+5V都有2级管你用表打一下看没有坏有坏责去之应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