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繁进入待机

楼主(2008-02-23):
谁能解释清楚:Windows系统出现非人为控制频繁进入待机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
有没有重做个系统,可能是系统的文件损坏

网友:
没有。因为我宁愿把硬件都都重新拼装一次,而这个改善了:由原来频密数秒一次的待机变成了较长时间(数分钟)不固定时长相对较长时间的待机了。这应该不是系统(软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