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显示器行幅过大

楼主(2008-02-23):
接了台17的TCL是冠捷代工的,现象是开机无显示。开机检查发现阻尼管完全脱焊,行幅烧毁了。补焊后换上新行幅管有显示了,就是行幅过大,行幅中点电压为0V,代换个阻尼管,逆程电容,高压包,还是行幅过大。提一下:这款机的中点电压线路都与S校管的S极相连

心在飞翔 -10 重复发帖

网友:
枕校管击穿

网友:
行宽控制电路有短路了啊,,下阻尼有没有检查过呢?

网友:
取掉行幅管电压还是上不来,阻尼管换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检查D406,一般是它漏电,请直接换掉。

网友:
我看你说的情况,行幅大去掉枕校管,还是行幅大,你可以直接断开枕校电感 ,如果还是大,可以看仪下 电容是不是短路,还有S校正管是不是有短路的
行幅问题:
行管电压高,  行逆程电容,    阻尼二极管,  枕校电路

网友:
楼上所说的D406,代换过了,还有断开了行幅线圈也是一样。S校正管,电容。阻尼管,电容都换过还是一样,这款机的二次电源电压有130多伏,不知是否过高?在此非常感谢楼上各位的指点

网友:
昨天修了一个飞利薄的显示器也是行幅过,,最后换了个,行场IC,解决问题了

网友:
s校正管击穿也会造成行幅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