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RST ATS 有红色标示

楼主(2008-02-23):
请教各位 本人用RST 测内存时在测 ATS 时会报有坏蕊片,有红色标示字出现. 内存是SD的蕊片为 ELPIDA 是TAIWAN 生产的!我测了三条都是在测ATS时报错有坏蕊片!请教各位这是为什么哦!请问各位这正常吗?在使用的会出现什么问题哦!
使用

网友:
一般来说,用RST 测内存时,有红色标示字出现则表示有颗粒损坏了,这样的条子用在主板上会出现系统不稳定,死机,蓝屏等诸多奇怪的问题.最好建议客户更换掉,以免使用中出问题返回来返修造成不好的影响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三条都是ATS 会报坏蕊片啊!请教各位高手指点下哦!这样的内存可以用吗?

网友:
我的情况和你的差不多,测试的第五个出现红色的数字5,估计是第五个颗粒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