则灵865pe 蓝屏重启 求助

楼主(2008-02-23):
快来看看吧  今天从中关村淘来一片则灵865pe的主板(买的时候就是坏的)  花掉了50块大洋  拿到公司 自己修了一下 刚开始的时候看到开机针附近有一个331电阻和旁边的电阻连锡了  修复后 测量供电电路的mos管 发现其中一个的阻值明显偏小 于是就吹下来  经测量是个好的 就又装了上去 在公司上电  上工装 一切ok  也能顺利的进入系统  本以为就这么好了可是拿到家里按到自己的机箱里面 却发现 开机就关机 的现象 总是在显示ddr266  的时候就自动关机了 反复如此 有时候能够启动 显示bios画面 进入bios里发现vdimm的电压是2.39v  我知道正常的vdimm电压是2.6v   偶尔能够进入系统 但是进入时就蓝屏重启了   可这块主板在我们公司是能够顺利进入系统的 没有任何的故障现象 还跑了3组3d  一切顺利 为什么拿到家里就成了这个样子呢? (难道是内存不兼容 我的内存是现代256  ddr266的  cpu 是赛扬2.0的) 还请各位高手指点迷经

网友:
你换个电源试试看。

网友:
那就是你的电源很有研究的必要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看法,你的电源确实值得你去研究,估计应该是电容暴了~~~~~

网友:
先谢谢 各位的指导  我的电源是百事得 2.03  power supply bt—300atxp4—2 的 5v 输出电压是14A 不知道我的电源最大输出功率为140 w  !!我是替换原来的主板的 电源没有电容爆破的问题 原来的主板是845dt的主板 12v插头一直没有用

网友:
内存不兼容 或者电源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