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3,4,5开头的硬盘主头重定义方法

楼主(2008-02-23):
做这些硬盘的主头重定义要注意这几个方面。
第一,要砍主头。
第二,要重定义主头,
第三,3,5开头的要砍LBA,4D盘要砍主头段位。
第四,要开盘用剪刀把老主头剪掉。
       我具体讲一下5T040H4开头的硬盘主头重定义。磁头信息在1F模块中,用模块编辑软件或者效率源MT专修程序打开1F模块在第一行可以看见4449 534B 0200 0300 0400 0500 FFFF FFFF的字样,其中0200就是指的2头0300指的3头,0400指4头,0500指5头。就是说这个盘有4个磁头,不过大家先不要搞错,这里只是说有4个磁头,不代表这4个磁头都是在工作的,要看这4个磁头是不是都在工作要看下面2个数字。接下来看第二行,FFFF FFFF 80AE 6202 0400 0400 80AE 6202这一行中最主要的是0400 0400,这就是工作磁头的个数,如果想要3个磁头,也就是,2,3,4 头或者,3,4,5又或者,2,4,5头工作这里就都要改成0300 0300。首先先把2头的固件全都写到3头,好了第一步就是砍头,先把0200 0300 0400 0500改成0300 0400 0500 后面就全是FFFF FFFF FFFF ,然后把第二行的0400 0400 改成0300 0300。好了现在2头这个主头已经砍掉了,然后把这个模块效验一下写进3头,也就是你要重定义的主头3头。第二重定义主头,这个主头信息在37号模块里面在第二行0000 0020 FEFF FF2F里面,其中的0200和FF2F就是主头信息,把0200改成0300,把FF2F改成FF3F这样主头就变成了3头,然后效验写进3头。第三砍段,砍段最好用效率源或者PC3000或者免费的PKR工厂自检工具,因为你写进3头的固件本来是40G的所以这个固件的LBA是80000000左右,现在砍了一个头那么LBA只有60000000了,那么就要改一下。用PKR工厂自检工具把LBA改成60000000,这里改的是2头的LBA值,然后把2头的78号模块读出来写进3头就可以了。用效率源或者PC3000就简单了,只要选择3头然后把LBA直接改成60000000保存就可以了。最后就是开盘用剪刀剪掉2头,对于,3,4,5开头的盘最上面的就是主头,不过要注意不一定就是2头,因为330和5T030H3的盘是只有3,4,5头的也就是说是3头为主头没有2头的,要是有2头那就是被修过的。说了这么多归根揭底要做好主头重定义就是在4点第一,要砍主头。第二,要重定义主头,第三,3,5开头的要砍LBA,4D盘要砍主头段位。第四,要开盘用剪刀把老主头剪掉。

网友:
这个也太麻烦啦吧~~就算你搞好前3点~~开盘后有灰尘跑进盘内~不也是白费工夫~

网友:
如果是楼主的原创话,楼主的功力相当深厚了,
支持一下!

上面评分打错字了

应当是:
不知是否楼主原创,不过很详细,支持一下.

网友:
定义主头的方法来源于 陈顺学 但是陈很少说的   开盘根本没有任何影响的对维修   开盘煎头前后不到2秒就完成了 再说灰尘掉上去 主头也不用了

网友:
高手的好文章阿, 不过剪头是剪哪里, 有无图片可参考, 新手没概念阿

网友:
不用怀疑,是我原创,我进入效率源的论坛曾经求助过他们他们也没有给我满意的答复,这个方法我可是花了很多时间才搞定的。至于开盘不要怕,首先用酒精把整个硬盘清洗一下,然后在室内直接开就可以,开盘时间不要很长,通常我只要20秒就能搞定,就是先把螺丝全都卸掉,然后快速开盘。剪头是剪磁头臂上的导线,仔细看可以看见从磁头到集成芯片之间有一段导线,在接近芯片的地方,最好下手的地方都可以剪,不管你怎么剪哪怕你把磁头弄掉也不是不可以,总体来说就是要让这个磁头不能工作。当然剪的时后不要进大的垃圾,不要让剪下来的导线碰到盘片最好不要动磁头直接剪线就可以。其实4D盘的主头重定义最简单直接用MRT重定义主头砍掉2头以及2头的段位然后把固件写到3头,最好先写模块组再写模块,写好不要忘记再写一下ULIST COPY1和ULIST COPY2,我忘记是要写哪个了,2个一起写吧,因为MRT改的主头信息是在这2个里面的,就是说37号模块里面是主头信息,这2个里面也有主头信息,但是MRT没有改37号模块,所以要回写这2个组。要是用效率源MT的话就简单了,直接把2头的37号用智能效验写入3头,这个时候自动更改37号模块为3头主头信息。要是还不放心在室间开盘那么在洗好澡后在洗澡间开盘那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开盘这个要绝尘,而且这个方法不是新手所能做到的

网友:
向楼主学习,这个方法不是新手所能做到的

网友:
绝什么尘啊,只要环境相对干劲一点的就可以了,至少在室内开的盘使用1年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
6Y的方法又不一样了吗?

网友:
不错LZ的共享精神可嘉

网友:
6Y的更简单,写ROM,正常模式进,写组。

网友(2008-04-25):
要开盘,不如找个头换了,不是更简单,

网友:
鉴定完毕
LZ原创的

网友(2008-05-26):
这么好的贴子,真是长见识了

网友:
开盘的不好掌握,不知道有没有别的方法

网友:
谢谢楼主,我回去试试

网友:
真是好文章啊,收藏先~再慢慢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