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4主板怪问题,求助!!!

楼主(2008-02-23):
现在有两片754的主板,遇到怪问题了,其中一片把CPU风扇固定好就点不亮(即把CPU风扇卡好),但把CPU风扇不卡住的话,就可以点亮;另外一片是如果用原来的母盘,就不能引导,如果在这块板上重新安装系统就是OK的,确定不是原母盘的问题,原母盘装在别的机器上可以正常进系统,搞不懂是哪里问题了,请高手指点!!!!

网友:
CPU座虚焊了. :) :) :) :) :)

网友:
1,看CPU座是LOTES厂家的?可能是CPU座引脚变形了.......
2,另一块的SB是VIA还是SIS?兼容性问题吧.....

网友:
应该是CPU座的问题吧```

网友:
第一为CPU底座虚焊,
第二为系统兼容性问题属于正常现象

网友:
第一块虚焊了,加焊下看看怎么样.第二个是系统问题,很简单排除的

网友:
两块板都是NF芯片的,这是网吧的板,修过很多片了,都没遇到这种问题,就这两片出现了这种怪问题

网友:
第一块是座子虚焊了,第二块是系统兼容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