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下达人~~~我快疯了~华硕p5ld2-x装完声卡没声??????

楼主(2008-02-24):
我的主板是华硕p5ld2-x/1333显卡是ATIRadeon HD 2600 pro 今天装完系统声卡也装了就是没声~咋整啊那位达人告诉我一下啊 或加QQ 103941302 谢谢了

爱问 -10 这么个简单问题10多天了没有修复报告, ...

网友:
明天在线等达人~~~~~~~~~ :'(

你这属于灌水,下次再有此情况,杀你进富翁。

网友:
你有没有移动过你的主板?就是说拆出来再装上。检查一下你前置音频那两个左右声道短接了吗?

网友:
进入设备管理。看你声音设备,2600显卡好象还带有一个声卡驱动,把这个关闭应该可以了。

网友:
去华硕官网下个主板驱动装装看呢?

网友:
进入控制面板-----声音和音频设备属性-----音频-----声音播放-----默认设备.把ati的改成你主板带的声卡设备就好了

网友:
肯定是你的驱动没有装好,一般华硕的不好装

网友:
用厂家配套的驱动光盘,安装试试

网友:
应该是你用了显卡上面的声卡啊,现在新出来的ati显卡因为要看高清电影所以都带了解码芯片,而单有解码声音也有可能不同步,所以就在显卡上面装多了个声卡芯片方便hdmi输出,所以声卡那里要在控制面板里面选声卡上面的芯片,不然就默认到显卡上面的芯片了,

网友:
作業系統windows xp要裝專業版或sp2以上才可以!

网友:
是不是用克隆版XP系统盘装的,如果是,请在装系统的时候选择,声卡驱动不装,装完后进系统装主板自带驱动光盘的声卡驱动,应该就没问题了。发现好多克隆盘自带的声卡驱动不能准确识别,造成声卡安装不正确,无声,蓝屏等现象。

网友:
若是High Definition 的聲卡一定要同時裝Microsoft的修正程式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