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GN-FJ67C/B 屏只显示一半

楼主(2008-02-24):
其他都正常,就是屏不能完全显示
重新装过系统,去SONY总站下了该款的所有驱动,安装 ,启动进去OK.屏显示正常,
再重新启动,又不行,回到原状!换了N个版本系统,驱动在官方下的也核对过是正确的,
有时候开机正常使用一切都正常,但是关机等上一段时间,再去开机就又不行了.......
屏是没问题的,现在都不知道问题在哪了............郁闷搜索中............
请各位指教一下.................

网友:
显卡坏了 不是系统和驱动的问题

网友:
显卡会不会是脱虚了呢?因为有时候还是可以正常使用的,有时候虽然显示一边,但是也是可以正常用的,
只是14宽屏的,它只显示了13左右的画面,而画面都是完整的,还剩下的1是显示全黑状态的

网友:
用手挤压屏看看...............

网友:
呵呵......问题解决了...............
谢谢2楼的..真的被你说中了
不过呢,它这款是集成显卡并非独立,
所以加焊北桥之后....下午放着测机....OK没事了................

网友:
大不分是显卡问题SONY就是显卡问题比较多

网友:
修多了就是有经验,

网友:
   呵呵 第一次听说 受教了 谢谢楼主

网友:
原来是显卡虚焊,那么,屏本身有问题会不会也出现这样故障呢?

网友:
你比较走运,我遇到两款三星的本屏亮一半,都是屏坏了。

网友(2008-10-18):
回复 网友A:

我感觉要是显卡没有问题的话,你可以设置一下分辨率设置低一点或刷新频率设置对不对可以更换一下看一下,我以前曾经遇到过进系统就黑屏,当时不知想了多少办法,后来我外接显示器把刷新频率由60改为75就正常了,我现在也想不通液晶屏正常的应该是60才对,75就花屏或黑屏

网友:
这个现象我也修过,换了一片屏就ok了

网友:
经验不错,受益非浅哈

网友(2008-11-18):
哦  十分受教,  我正好也有台一样的机器,有楼上成功的经验,使我的信心倍曾!!  希望成功哦 !!

网友:
谢谢,我也正好一样,看看行不行!!!

网友:
我遇到的都是显卡坏了

网友:
外接CRT一看么就知道是什么问题了

网友:
哥们   俺SONY  ok了    原来在跳线的地方烧了个三级管哦   呵呵    要恭喜我哦

网友:
我也修到过,不过是显示有的时候能正常,但是很少,多数是不显示,还白屏,不过是底下有四份一是黑的,即使能显示也是超出屏幕的范围,我修好了,不过没焊过什么,就是重新把屏上的接口重新插,还有连主板的插口重新插过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