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主板(集成显卡)花屏

楼主(2008-02-24):
V星K9NG NEO-V主板,集成6100,全新安装了XP,驱动也换了。但一播放媒体就会花屏。关闭硬件加速,media player显示正常,但不能运行3D游戏。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也没发现有硬伤,不会是北桥坏了吧?专家们帮下忙。拿去保修一去就是一两个月啊。

网友:
把IGP的频率降到默认

网友:
我可以告诉你北桥没坏,是软件问题.....

网友:
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

修不来主板 -9 灌水

网友:
换外接的显卡,不就行了,既然玩3D游戏,集成显卡肯定不如外接的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已经试过把BIOS设为默认了。也试过刷最新的BIOS,但刷后一开机就说COMS CHECKSUM BAD.没办法,又刷回来了。

网友:
是买了块外接的显卡的,但不甘心就这么坏了,想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
换个内存试试,内存状态不佳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
回复 网友B:

换内存?这倒是没试过。试试看。以前坏过一次,是因为内存没插好就可机,然后主板就不上电了。拿去修,也不知道是不是没修好。

网友:
换了内存,电源,硬盘都不行。还是花屏啊。还有什么办法吗?各位指点一下。

网友:
你换个操作系统试,我以前有几块是这样的,后来确定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换哪个操作系统可以呢?你用的是哪个?我用的是蕃茄花园V3.0

网友:
桥坏了..工厂没料.待料中...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太明白什么意思.是硬件的问题吗?换了个原版的XP还是不行.一打开需要3D的程序就花得要命.

网友:
郁闷啊.不知道拿去修要多少钱.所有的东西都换过了.也只有是主板的问题了.

网友:
看一下行,场是不是有问题,不过我遇到的一般行,场是没有问题的,大部分是北桥的事。

网友:
不会是要换北桥吧.唉~~~~想修好还真不容易啊.这大概要多少钱啊?

网友:
楼上的都说过其他的毛病了啊
你可以煮一下南桥   或者回一下北桥

网友:
集成显卡的,如果有问题就先看看给北桥供电的那个电容,换一个试试,估计集成显卡一运行多点的任务,电压就不稳了,只是建议。时好时坏的问题找电容没错呀

网友:
这种情况我也见过。最后确定是北桥问题。我是发回厂家修的。

网友:
集成显卡的主板花屏,一般不外乎1、内存 2、北桥 3、楼上所说的问题。

网友:
学习..........................

十万个V什么 -10 骗分帖

网友:
我这有块全新的二线厂商的865G主板,也是同样的问题,求解
不过是在WIN98的系统下,人家开票机。。。

网友:
我想问下  你重新装驱动的时候把原来的驱动卸掉后   有没有清空驱动备份的那个目录
          我遇到过   不过是蓝屏
  我清掉那个目录备份的驱动  重装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