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有时无法进系统

楼主(2008-02-24):
为什么电脑有时开机刚到硬盘  准备进系统的时候, 屏就黑了呢?
请各位达人指点,  电脑平均几天出现一次吧, 重新拔插内存 下次肯定OK
如果不拔插内存 下次开机可能进系统  也可能还是出现屏幕黑掉的现象,有时候断交流电也OK  有时候不行
总之一句话  ,重新拔插内存 下次肯定OK
   真不理解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是电源的问题   还是硬盘的问题 或者是主板设计上   吃点太严重  等等

、请 达人指点

网友:
你自己都说了,重新拔插下内存条就会解决问题。。

所以问题肯定出在内存上啊。。。

内存拔下用橡皮好好擦擦金手指。。。槽里边用针清理一下。。再试试看。。。

网友:
换个质量好的内存,金士顿的,保证能行,你自己看下。

网友:
对楼上说的对可能是内存金手指氧化了

网友:
擦内存金手指,把槽也清洗下,如果还有类似现象就替换慢慢排除

网友:
你自己都说了,重新拔插下内存条就会解决问题。。

所以问题肯定出在内存上啊。。。

内存拔下用橡皮好好擦擦金手指。。。槽里边用针清理一下。。再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