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的最大输出公功率的计算方法是什麽呢?

楼主(2008-02-24):
大家好  想问问大家 主机电源  最大的输出功率的计算方法怎么计算 请给出比较详细的计算公式 谢谢

网友:
转来的帖子

由于目前市面上的电源产品普遍存在功率虚标的情况,这就需要我们在选购电源时要具有正确判断电源功率的能力。目前为止还没有一种有效的方法能够准确计算电源的实际额定功率。INTEL的功率分布图是业内比较认可的功率判断方法,但国内将该图标称在电源铭牌上的电源厂商几乎没有。不过专业人员总结出了一种估算电源功率的方法:目前市面上最常见的两种电源标准:ATX 2.03版和ATX12V 1.3版。

  不同版本电源功率的标准要求也不一样,
判断ATX 2.03版功率的方法是:通过+5V最大输出电流值乘以10,得到大致的额定功率的值,比如+5V最大输出电流值为25,则为250W。+5V最大输出电流值30,则为300W。

判断ATX12V 1.3版功率的方法是:通过+5V最大输出电流值加上4乘以10。比如,+5V最大输出电流值为21A,则功率为(21+4)×10=250W。同样,(26+4)×10=300W,(18+4)×10=220W。"

至于磁放大电源实际功率的计算公式,大致就是:
磁放大电源:+5V的电压×电流 + …+ 12V的电压×电流+ … +3.3V的电压×电流(一共六组电压的功率相加)

网友:
感谢张SIR的讲解,以前只知道1.03版的功率只在300W以内,2.0版好象在350W以上,这次知道了。长见识!
另外:不知道它们是否还有别的重要参数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