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兄弟们换电容用锡炉么?

楼主(2008-02-24):
请问兄弟们换电容用锡炉么?安全么?如果好用的话,我想自己做个锡炉.

网友:
换电容用锡炉不好使!烙铁就可以了。

网友:
不用锡炉,我用电烙铁。焊下后用针头透眼,再焊上。

网友:
如果锡炉操作得当的话,换电容是最快最好的。

网友A:
我烙铁+风枪+针头换10来个电容要用1到2个小时啊,效率太低了.

网友:
只能说你的烙铁水平不到家,如果换电容用锡炉,那换I/O用什么工具?

网友:
我用热风枪,换,估计要不了那么多时间,感觉还行。

网友:
就用烙铁就行了,,,很快的...十来个电容,也就几分钟吧...

网友:
以前拆电容用锡炉,后来觉得太隆重了,改烙铁+热风枪了。

网友:
用锡炉换电容非常不划算

   成本太高

网友:
用锡炉?用小的吧.大的电费可能让人吃不消.工艺不好的话小心板爆了.

网友:
一把烙铁就行了,原来一般用30W的普通烙铁,现在发现936用刀头很好用.不要下的先堆点锡,有时用吸锡器辅助一下.

网友:
焊锡+烙铁+针头+剪钳+洗板水=OK

网友:
一两个小时换电容效率太低了,我用60W的恒温烙铁用二十分钟就可以了。

网友(2008-09-26):
引用 网友A:
我烙铁+风枪+针头换10来个电容要用1到2个小时啊,效率太低了.

你真的够慢了~~我换5块板 差不多40个 还不用一个小时。。。。就用50W 洛铁

网友:
杀鸡用牛刀,等锡炉温度到了早用烙铁取下来了。

网友:
用过,麻烦,不过稳妥

网友:
用锡炉太浪费了,如果换的数量多还说的过去,只是换一个板上的一把烙铁就足够了

网友:
我用热风拆完 用0.8mm钻头清孔

网友:
哥们你有钱啊,锡炉不浪费吗,在说也不太好用的,还有有个朋友说IO片子,用风枪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