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22M难题!请求帮助

楼主(2008-02-24):
原故障为开机键盘上的指示灯闪一下,
以前也修过类似问题!一般更换ADP3421跟ADP3410都能解决问题.
这个机器我更换这两个芯片后能点亮,客户取机回去后用了1个月左右
出现运行大的程序,或CPU的使用量一大就自动断电.
怀疑是芯片质量问题,再次更换以后用户又用了一段时间,这次大约2个月.
又出现这样的问题,
这次我连1632EA那个芯片我都换了.还是没解决问题..

有兄弟遇到同样的问题吗?分享一下你们的经验!

hyzycczz -1 将原来“X机器”改为“机器”

网友:
CPU老化了 换个CPU就可以了

网友:
这种机型CPU应该是集成的吧!!!!!!!!!!!

网友:
这款机器不是CPU的大电感容易虚焊,你焊焊

网友:
这几天忙!
公司搬新地方!
谢谢楼上的各位,改天我去试试.

网友:
呵呵,顶顶顶:D :D :D :D

何昌州 -5

网友:
加焊显卡。信不信由你,只供你参考,具体机子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