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看看:博安8901B型汽车万用表如何修

楼主(2008-02-24):
大家来看看:博安8901B型汽车万用表如何修
去年,有人借去使用,还回来以后,无任何动静,换了保险丝,液晶显示就没有了。只听的到表内的喇叭响,看不到数字。原来借去的人用电阻档测了电动车烧坏了,请问如何修??各芯片有什么功能?拜托了

忘了说..,别人把表还我的时候,还没有告诉我去量了电瓶车.显示屏不清楚,乱闪.但是还看的到字.而且听的到蜂鸣器的叫声,但是很难听.失真我当时很生气,就把表上的电池取下来换在另外的表上用,后来就再也没有管了,一直放有一年,........后来就什么显示就没有了

网友:
基本上肯定是0248坏了,0248是一片自动换程*A/D转换芯片,你这种情况只有返厂维修,这些芯片外面是买不到的。

网友:
求富晶FS970X芯片,交换:日本共立数字式交/直流微型钳型表2005

求富晶FS970X芯片,交换:日本共立数字式交/直流微型钳型表2005
   具有电流AC钳口。二节单3干电池可连续使用300小时以上,是极省电力的设计。 产品说明 规格/型号 2005 产地 日本 工作环境 相对湿度≤85% 供货地 北京 常规参数 工作原理 双积分系统 系统压力 耐压:AC2200V 一分钟 外形尺寸 184×54×32mm  重量 160克(含电池) 供电 电池:SUM-3AA R6(1.5V)×2节 环境温度 0℃~50℃ 显示 液晶显示屏 数字显示 最大显示1999交换

网友:
求富晶FS970X芯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