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255故障

楼主(2008-02-24):
联想昭阳E255笔记本插上电池后不管是开机还是充电都会在一分钟左右自动关机!请问这样的故障大概是什么位置出问题了,或测哪里?谢谢 第一次发帖请多关照!!!

网友:
楼主的可能性按常规分晰太泛了,除非联想的人知道是通病能帮你

网友:
先排除电池的好坏 然后就是充电线路有问题了,最好装个好的电池数字用电源看插电池的时候是否有大电流 有的话就肯定是主板的问题了

网友:
联想这款机子电压板是很容易坏的,你试一下。

网友:
先确定不接电池是否有问题

网友(2008-04-13):
手里正有一台E255的本子,有时开机会死机,有时正常,正头疼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