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显示器不插显卡显示:无信号,插显卡黑屏

楼主(2008-02-24):
LG T710BH-ML开机不插显卡时,指示灯绿色,显示无信号,按菜单、上、下等按键无反应;插到显卡上无论主机是否开启就黑屏,指示灯变成黄色。绿灯时B+139V,+B55V,黄灯时B+和+B都是55V,其它电压无变化。虚焊各点都补过了。请指教该如何着手维修,谢谢!

  谢谢各位回复,问题已经解决,是信号线插头里的同步信号线断了。

网友:
检查信号线里的行场同步线是否断了一根.如正常.检查同步信号识别电路是否正常.要注意的是.检修这种故障最好将行电路断开进行维修.好判断故障的具体范围.

网友:
看看这个吧:PHILIPS不插信号线显示:无信号,插信号线显示:黑屏(已经修好
此机 机主送来时说已经送去三家维修店修,老板都无法修好.说要送去厂方.后来听说我这里也在修,才送过来.当时我打开机器,的确像机主说的那样,不插信号线显示:无信号,我把信号线连到主机,显示:黑屏,这时 我按一下菜单 屏幕上有出现选项.这么说那行是处于工作的,于是 我恢复一下工厂模式 马上就出现图象.  机主赞不决口 买了两包红五叶神 (以前修过多台这样的故障机,但故障位置不一样")

网友:
仔细检查信号线连接出的5V稳压管是否击穿!!!
此现象多为热拔插损坏

网友:
很好谢谢谢谢啊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