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插头断一根针就变成显示就全部是红色的了 怎么办

楼主(2008-02-24):
显示器插头断一根针就变成显示就全部是红色的了  怎么办
由于主机出现问题 拔插显卡的时候  一不小心把显示器针弄断一根
之后就成红色的了  换了两台主机 依然,,,
请问短针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吗。。。。谢谢

网友:
显示器显示器D形插口断针了,该怎么修啊?
是不是只有换啊

网友:
忘了说我的是纯平显示器
大家帮帮忙啊 ,,

网友:
很简单嘛!去修显示器的地方.让他们给你换一个头就行了.要不了多少钱的.

网友:
换条线就行了。手脚快十来分钟就解决问题啦

网友:
把D型头的外壳撬开,把断的针换上或用元件的引脚剪同长焊上就行了

网友:
送到专业维修点.换个头子.20元左右就能搞定.

网友:
有无显示器接头图纸
我把线给截断了
就是没有图纸不知道哪根线接哪头。。。
谢谢提供资料
我是新手无法下载

网友:
我希望自己能解决的自己解决。。
这样才有点成就感。。。

网友:
自己换个头子就是   一一对应   什么颜色对应那脚  照着焊上就是   一个头子4块钱

网友:
不敢下手。。
。接反会烧掉或起负作用吗

网友:
换线   !   一般应该没有给你换头的    。 直接换整条线

网友:
直接换线好一点,只换头子的话仍然有可能接触不良。

网友:
我打开看了下 换线可能会麻烦点
我正好还有台17寸的  插口一样
就是插线不同
我想还是直接截掉头子互换下
唯一就是没有线图
是否能提供些这放面的质料。。。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