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笔记本字母键变的只能输入数字

楼主(2008-02-24):
我是富士通的老机子了,不知怎么搞的,有的字母键变的只能输入数字了,请高手指点下。谢谢!

华盛 -1 重复发帖

网友:
你试一下,按一下键盘上的锁定键(Fn),再试试

网友:
谢谢!我己经试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真的不行 按WINDOWS“开始”键 再选 程序 ---附件---辅助工具---屏幕键盘---点下 数字键盘上的 NUM键 就好了

网友(2008-03-28):
楼上正解          !  LZ解决了吗    解决了就说声啊

网友:
你把小键盘关掉就可以了,在系统的控制面板→左上角按切换分类视图→辅助功能选项→屏幕键盘用鼠标点nlk就可以了,不懂打我电话告诉你13348280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