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笔记本字母键变的只能输入数字

楼主(2008-02-24):
我是富士通的老机子了,不知怎么搞的,有的字母键变的只能输入数字了,请高手指点下。谢谢!

网友:
按键坏了呗!这还要用在这里来发,直接去换不就得了!

网友:
是不是打开了小键盘.如果是: Num Lock的灯就亮了!

按FN+Num Lock
或Ctrl+Alt+Num Lock

灯灭,就OK了!

网友:
楼上的正解.你按照这种方法肯定能行

网友:
FN+Num Lock
Ctrl+Alt+Num Lock
shift+num lock
这三种都试下,有一个肯定是可以的.

网友:
使用组合键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不解的是怎么会出现两个一样的贴子,是我的机器出问题了?

网友:
对,手提有这个功能!

按FN+NUMLOCK  那个灯亮了以后字母就变数字..再按一次 FN+NUMLOCK,让那个灯灭了,这时你就可以输回字母啦!

网友:
应该是打开了小键盘。。。按二楼的方法应该能解决问题